[求助] vcs仿真是不是不写testbench就不能仿真

楼主(2021-03-21):
只编译原文件是不是不行啊,我一直报错。但是加上testbench的文件vcs都可以仿真,正常debug

楼主:
有办法把写出来的模块先仿真一下看看有没有错误,再写testbench进行仿真啊

网友:
没有testbench就相当于你不给显示器接电源和hdmi等信号线,你让它怎么工作?显示些啥?
如果你只是想看看代码有没有语法错误,那可以先用spyglass查查lint,或者直接Verdi打开看看有没有报错,但是要看代码功能,就一定要写testbench给激励做动态仿真

网友:
你的描述应该就是VCS仿真的第一步,编译源文件,应该是可以的。但要把仿真流程走完,应该是需要tb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只是想看源文件有没有语法错误,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