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极低静态功耗的LDO

楼主(2021-03-21):
drop-out大于0.5V,最大输出电流20uA,可以挂外部电容也可以不挂,稳压到+-5%的水平就可以。
总之一切与LDO性能相关的参数要求都很简单。
唯一要一点,包含基准在内,LDO自身内部功耗<100nA!并且越小越好!
有啥好的建议吗?

网友:
这个指标,是因为别人能做到吗

网友:
100nA这样小的电流,普通代工厂的mos model应该已经不准了吧,而且还有漏电流的影响

网友:
这么低的功耗是怎么定的

楼主:
呵呵,我搜了一堆文档没找到啥资料,但是客户说,负载电流才10uA不到,内部电流自然希望小了...

网友:
三四百nA没问题

网友:
看起来像个高压LDO的前置LDO。

网友:
做个Regulator吧,不要外挂电容,不然稳定性不行

网友:
没有人用过<100nA的基准+ldo吗,model不准和漏电流最多影响性能,留够余量还是能行的吧。

楼主的±5%只是闻波,精度不需要达到吧,那样论文里应该有不少满足条件的。

网友A:
如可以 工作 1%   SHUTDOWN  99% 时间
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可以 工作 1%   SHUTDOWN  99% 时间
可否

挂个大电容实现这个方案到是可以,但是,那99% off时间电容上电荷的损失要靠这1% on来补的,这样的话,平均电流依旧是小不了。

网友A:
Measurement results show that LDO1 and LDO2 consume 30 and 100 nA quiescent current, respectively, with 1 V input, 0.8 V output

ONLY FIND  LOW quiescent current

A 375 nA Input Off Current Schmitt Triger LDO for Energy Harvesting IoT Sensors
375na Input Off Current Schmitt Triger LDO i2018.pdf (997.78 KB , 下载次数: 25 )

1.88 nA Quiescent Current Capacitor-Less LDO with Adaptive Biasing Based on a SSF Absolute Voltage Difference Meter 1.88 nA Quiescent Current Capacitor-Less LDO pereira-rial2020.pdf (1.39 MB , 下载次数: 30 )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asurement results show that LDO1 and LDO2 consume 30 and 100 nA quiescent current, respectively,  ...

不错,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