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振荡器电路

楼主(2021-03-21):
想问一下上面这个振荡器电路怎么看?

网友A:
张弛振荡器。

左边的电流源对电容充电,电压高到一定程度会通过中间的逻辑电路复位,再充电……电流源和电容的大小决定振荡频率,逻辑电路的latency决定波形脉冲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张弛振荡器。

左边的电流源对电容充电,电压高到一定程度会通过中间的逻辑电路复位,再充电……电流源和电 ...

谢谢大佬的解答,那个复位之后再充电是怎么看出来的?另外一个偏置输入的那个PMOS管与使能信号控制的PMOS管以及NMOS管构成了类似反相器的那个结构,偏置和使能信号起什么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