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电路的大信号电压如何分析

楼主(2021-03-21):
最近看的一个文章里面有一部分是图上的电路,请问为什么这样接图中的M17和M18两端的栅极电压相等,这里的M17和M18的直流电流和电压应该如何分析。模拟初学者请大佬们多多指点。

网友:
這是一個比較器吧。當V1 比M18的柵極(Gate)高,V2高電位;反之V2底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