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解释高斯噪声经过非线性系统

楼主(2021-03-21):
怎么解释高斯噪声经过非线性系统

网友:
you can check mean, variation, and moment correlation to the Nth-order

楼主:
thanks for your reply.

I want to check the noise power spectrum and the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of noise.
Do you have any recommanded reference about it?

sincerely.

楼主:
bd bd bd bd

网友:
你想要什么样的非线性?用NumPy或者MATLAB写个程序看看,再观察输出的特性。

网友(2022-10-07):
就不是高斯的pdf了啊,最简单的是高斯噪声加一个sin,就是sin的pdf了,你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