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里面调用shell脚本

楼主(2021-03-22):
请教论坛里面的大牛,我想用skill脚本收集layout里面的一些信息,然后把收集到的信息作为参数传入shell里面,再用shell输出。请问这样可以办到吗?

网友A:
直接skill输出不好吗

网友B:
在skill里面,先把所有信息写到一个文件里面,直接 shell("xxx.sh file.csv") shell读取文件执行,然后把结果写入文件,skill读取文件获取执行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skill输出不好吗

感谢你的回复,我想做一个skill,在一个cell中,将这个cell里面的所有当前层cell抽gds,分别保存为不同的gds。下面是一个在论坛里面看的脚本,但是不能使用。procedure( pppp()
geSelectAllFig()
selset=geGetSelSet()
celNam=selset~>cellName
i=0
while( i < length(celNam)
a=nth(i celNam)
hiiSetCurrentForm('transStreamOutForm)
transStreamOutForm->pipoPrimaryCell->value = a
transStreamOutForm->pipoLibName->value = "lib33"
transStreamOutForm->pipoOutFile->value = strcat("./gds/" a  ".gds")

streamOutKeys = list(nil
         'runDir                        "."
         'viewName                "layout"
         'scale                        0.001000
         'units                        "micron"
         'compression                "none"
         'hierDepth                32
         'convertToGeo                nil
         'maxVertices                200
         'refLib                        nil
         'libVersion                "5.0"
         'checkPolygon                nil
         'snapToGrid                nil
         'simMosAIcToArray        t
         'caseSensitivity        "preserve"
         'textCaseSensitivity        "preserve"
         'lineToZeroPath                "path"
         'convertDot        "ignore"
         'rectToBox                nil
         'convertPathToPoly        nil
         'keepPcell        nil
         'replaceBusBitChar        nil
         'useParentXYforText        nil
         'reportPrecision        nil
         'runQuiet                nil
         'comprehensiveLog                nil
         'ignorePcellEvalFail                nil
         'errFile                "IPO.LOG"
         'NOUnmappingLayerWarning                nil
         'techFileChoice                nil
         'pcellSuffix                "DbId"
         'respectGDSIILimits                nil
         'dumpPcellInfo                nil
         'genListHier                nil
         'cellMapTable                ""
         'layerTable                ""
         'textFontTable                ""
         'convertPin                "geometry"
         'pinInfo                0
         'pinTextMapTable        ""
         'propMapTable                ""
         'propSeparator                ","
         'userSkillFile                ""
         'rodDir                        ""
         'refLibList                ""

hiFormDone(transStreamOutForm)
)

i++
)
)
请问有办法解决吗?谢谢。
帖子路径http://bbs.eetop.cn/thread-89639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kill里面,先把所有信息写到一个文件里面,直接 shell("xxx.sh file.csv") shell读取文件执行,然后把结 ...

感谢你的回复,有办法在可以把skill里的参数直接读取到shell里面吗?不用skill将参数存在一个文档,然后用shell直接读取。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有办法在可以把skill里的参数直接读取到shell里面吗?不用skill将参数存在一个文档,然后 ...

你另外一个帖子里不是已经有了么
skill里面: shell(“路径/文件名.sh  libname  cellname”)
shell里面:
#!/bin/csh -f
set cellname = $2
set library =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另外一个帖子里不是已经有了么
skill里面: shell(“路径/文件名.sh  libname  cellname”)
shell里 ...

是这样的,但是不成功,我在skill里面抽出了顶层的cell里面子cell名字,用while循环将cellname依次传入shell脚本,但是shell脚本不识别cellname这个参数。SKILL:
procedure(pppp()
geSelectAllFig()
selset=geGetSelSet()
celNam=selset~>cellName
i=0
while( i < length(celNam)
a=nth(i celNam)
shell(“路径/脚本.sh  libname  a")
i++
);while
);proc

SHELL:
#!/bin/csh -f
set cellname = $2
set library = $1

$CDSHOME/tools/dfII/bin/strmout \
-library $library \
-strmFile $cellname.gds \
-runDir . \
-topCell $cellname \
-view layout \
-logFile strmOut.log \
-converDot node \
-case Preserv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但是不成功,我在skill里面抽出了顶层的cell里面子cell名字,用while循环将cellname依次传入sh ...

shell(“路径/脚本.sh  libname  a")你这里传进去的是“libname a”的字符串

换成
shell(strcat("路径/脚本.sh  " libname  a) )这样先把变量变成字符串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ell(“路径/脚本.sh  libname  a")你这里传进去的是“libname a”的字符串

换成

感谢大牛的回复,目前实验成功了。
想请教下shell脚本里面参数在哪里找的呢?比如下面这段脚本前面这个-library这个参数。谢谢。
-library $library \
-strmFile $cellname.gds \
-runDir . \
-topCell $cellname \
-view layout \
-logFile strmOut.log \
-converDot node \
-case Preserv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牛的回复,目前实验成功了。
想请教下shell脚本里面参数在哪里找的呢?比如下面这段脚本前面这个-l ...

SHELL:
#!/bin/csh -f
set cellname = $2   ($2就是第二个参数,这里赋值给临时变量,下面引用的时候,可以通过$+变量名,如$cellname就是第2个参数)
set library = $1     ($1就是第一个 参数)

$CDSHOME/tools/dfII/bin/strmout \
-library $library \  ($library对应第一个参数)
-strmFile $cellname.gds \  ($cellname对应第二个参数)
-runDir . \
-topCell $cellname \  ($cellname对应第二个参数)
-view layout \
-logFile strmOut.log \
-converDot node \
-case Preser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ELL:
#!/bin/csh -f
set cellname = $2   ($2就是第二个参数,这里赋值给临时变量,下面引用的时候, ...

嗯嗯,这个了解了,想问一下对于virtuoso的strmout这个操作,在shell脚本里写-library $library  然后把$library赋值为libname,virtuoso的strmout就可以准确找到要导出gde的lib。我在这个路径下$CDSHOME/tools/dfII/bin/strmout  用vim打开strmout,在里面搜不到library等参数。这个在哪里可以查找到这些对应参数关系呢。比如我在写一个strmin, 写完这一行后$CDSHOME/tools/dfII/bin/strmin \   下面的参数我要去哪里找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ELL:
#!/bin/csh -f
set cellname = $2   ($2就是第二个参数,这里赋值给临时变量,下面引用的时候, ...

我在.log文件中看到一些参数,对于操作完没有log文件的能去哪里找到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这个了解了,想问一下对于virtuoso的strmout这个操作,在shell脚本里写-library $library  然后把$ ...

shell中cd到这个目录$CDSHOME/tools/dfII/bin然后输入"strmout -h"就有详细的参数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ell中cd到这个目录$CDSHOME/tools/dfII/bin然后输入"strmout -h"就有详细的参数说明

...

感谢你的回复,看到了参数了,再次致谢。

网友(2021-08-08):
http://bbs.eetop.cn/thread-898112-2-7.html---消失的7楼---聊天专用

网友(2023-03-29):
涨见识了

网友(2023-12-20):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牛的回复,目前实验成功了。
想请教下shell脚本里面参数在哪里找的呢?比如下面这段脚本前面这个-l ...

你好,我看了你的这个脚本,自己尝试了一下,请问这个libname,我会报错未定义变量,请问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