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VE无法仿真.sv文件

楼主(2021-03-22):
10资产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race1;

bit clk1, clk2;
bit rstn;
logic[7:0] d1;

initial begin
  forever #5 clk1 <= !clk1;
end

always @(clk1) clk2 <= clk1;

initial begin
  #10 rstn <= 0;
  #20 rstn <= 1;
end
always @(posedge clk1, negedge rstn) begin
  if(!rstn) d1 <= 0;
  else d1 <= d1 + 1;
end

always @(posedge clk1) $display("%0t ns d1 value is 0x%0x", $time, d1);
always @(posedge clk2) $display("%0t ns d1 value is 0x%0x", $time, d1);
endmodule

上面的代码可以在别人电脑上编译,并且在执行 ./simv -gui之后能够在DVE文件中显示要仿真信号,但是在自己电脑上DVE却显示下面的情况:
Error: [UCLI-003] Unknown flag or misspelled flag
Flag '/test2/inter.vpd' is not supported by this command.
Please enter 'dump -help' to see valid command flags.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过了,使用的  vcs -sverilog race.sv -full64 -debug_all  编译成功了.而且很好奇,同样的步骤在别 ...

在bench里加上
initial begin
$vcdpluson;
end
使用dve -full64打开dve载入.vpd文件看波形

网友A:
你先得用vcs仿真出波形文件吧,dve只是查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得用vcs仿真出波形文件吧,dve只是查看波形

仿真过了,使用的  vcs -sverilog race.sv -full64 -debug_all  编译成功了.而且很好奇,同样的步骤在别人电脑上可以,在自己电脑上却不行。

网友:
没有dump 波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bench里加上
initial begin
$vcdpluson;

试过了还是不行,估计是电脑问题,重装一次软件就ok了,不过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