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1 must draw corner with 135,M1报错

楼主(2021-03-22):
IC小白还没有见到过这个错误,求教各位大佬

网友:
芯片边缘

楼主:
还是不太懂,原理是什么呢,要怎么处理呢,求告知,感谢大佬

楼主:
是要我切角吗,但是它自己库里的器件也会报这个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要我切角吗,但是它自己库里的器件也会报这个错误

就是落在corner某个尺寸范围内的metal要画成45°,PDK里的器件放在这个位置也会报错的。如果设计不是很关键的话可以waive掉这个error.

网友B:
你这个不是处在die corner,我认为这个错误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落在corner某个尺寸范围内的metal要画成45°,PDK里的器件放在这个位置也会报错的。如果设计不是很关 ...

明白了,感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是处在die corner,我认为这个错误可以忽略

好的,感谢大佬回答

网友C:
这个是UMC90nm吗?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楼主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UMC90nm吗?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楼主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假错 不用理, 整个die要注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UMC90nm吗?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楼主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它的意思是die的边缘的角要走45角,die就是wafer(晶圆)切下来的单个芯片,不处在芯片边缘可以忽略这个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的意思是die的边缘的角要走45角,die就是wafer(晶圆)切下来的单个芯片,不处在芯片边缘可以忽略这个 ...

理解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错 不用理, 整个die要注意就行了

已经理解,感谢!

网友:
边缘是要切成45°角的,因为不切角可能会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