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报错

楼主(2021-03-22):
AMS仿真报错但是信息提示里并没有error,请问这是什么错误,提示信息如下:
INFO (AMS-2142): The AMS Unified Netlisting (AMS UNL) flow has been enabled.
INFO (AMS-2031): The instances bound to the views specified in the 'Netlist using spectre CDF simInfo'
field in the Netlister form (Simulation->Options->Netlister) will be netlisted as
analog primitives using the Spectre CDF simulation information.
Begin Netlisting Mar 22 11:39:37 2021
WARNING (OSSHNL-143): Incremental netlisting is not possible since the global map file '/home/zzz/simulation/AandD/ams/config/netlist/digital/ihnl/globalmap', could
not be opened in the read mode for IHNL version number comparison. Therefore
re-netlisting the entire design.

INFO (VLOGNET-60): The stimulus name mapped table will not be printed in the
"/home/zzz/simulation/AandD/ams/config/netlist/digital/testfixture.verilog" file. To print the stimulus name mapped table, set
simVerilogPrintStimulusNameMappingTable = t either in CIW or the .simrc file
before invoking Verilog netlister.

INFO (VLOGNET-62): Database internal net names will be printed for floating instance ports. To prevent
them from being printed, set simVerilogProcessNullPorts = t either in CIW or
the .simrc file.

INFO (VLOGNET-64): All cellviews in the design will be printed in the Netlist Configuration list.
If you want to print only those cellviews that need to be re-netlisted in the
list, set simVerilogIncrementalNetlistConfigList = t either in CIW or the
.simrc file.

INFO (VLOGNET-68): The initial state of stimulus of all inout pins is set to "z". To get inout
pins with initial state of "0", set hnlVerilogIOInitStimulusStr = "0"
either in CIW or the .simrc file.

ERROR (OSSHNL-514): Netlist generation failed because of the errors reported above. The netlist might not have been generated at all, or the generated netlist could be corrupt. Fix the reported errors and regenerate the netlist.
*ERROR* (AMS-1247): AMS UNL netlisting has failed.
Check Simulation->Output Log->Netlister Log for errors.
Correct your design and netlist again.
      ...unsuccessful.

网友:
按照提示
Check Simulation->Output Log->Netlister Log
你会发现有ERROR信息的!

网友:
我和您一样情况,请问您解决了嘛

网友:
Begin Netlisting Mar 25 10:52:52 2021
WARNING (OSSHNL-143): Incremental netlisting is not possible since the global
map file
'/home/meow/simulation/tb_test/ams/config/netlist/digital/ihnl/globalmap',
could
not be opened in the read mode for IHNL version number comparison.
Therefore
re-netlisting the entire design.

INFO (VLOGNET-60): The stimulus name mapped table will not be printed in the

"/home/meow/simulation/tb_test/ams/config/netlist/digital/testfixture.verilog"
file. To print the stimulus name mapped table, set

simVerilogPrintStimulusNameMappingTable = t either in CIW or the .simrc file

before invoking Verilog netlister.

INFO (VLOGNET-62): Database internal net names will be printed for floating
instance ports. To prevent
them from being printed, set
simVerilogProcessNullPorts = t either in CIW or
the .simrc file.

INFO (VLOGNET-64): All cellviews in the design will be printed in the Netlist
Configuration list.
If you want to print only those cellviews that need to be
re-netlisted in the
list, set simVerilogIncrementalNetlistConfigList = t either
in CIW or the
.simrc file.

INFO (VLOGNET-68): The initial state of stimulus of all inout pins is set to
"z". To get inout
pins with initial state of "0", set
hnlVerilogIOInitStimulusStr = "0"
either in CIW or the .simrc file.

网友A:
我刚刚解决了这个问题,asm仿真软件版本太低了

网友(2021-05-17):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解决了这个问题,asm仿真软件版本太低了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呢,升级就可以吗

网友:
大佬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1-06-22):
解决了吗?How

网友B:
同问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如何解决

这是在我自己电脑上装的virtuoso上仿真时报的错,至今没有解决,然后我用学校的服务器,同样的操作过程就没有报错,所以我觉得是我自己安装的问题。

网友(2021-08-31):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解决了这个问题,asm仿真软件版本太低了

您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已经设置了Conneect Rules还是卡在生成网表这一步。请问您是如何解决的呢?非常感激!

网友C:
问题已解决,方法是重新安装一遍最新版本的INCISIVE15.2,需要的脚本和软件链接直接在eetop里搜就好了,有大佬无偿奉献。

网友D(2022-06-07):
引用 网友C:
问题已解决,方法是重新安装一遍最新版本的INCISIVE15.2,需要的脚本和软件链接直接在eetop里搜就好了,有 ...

你之前不行的是什么版本,15.1行吗

网友(2022-07-17):
引用 网友D:
你之前不行的是什么版本,15.1行吗

之前没装过,15.2的可以。

网友E(2023-02-20):
被困扰了很久。这里回答以下。网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AMS 仿真INCISIVE 会调用IC61下面的库
libgcc_s.s0.1 但是IC61下gcc 版本过于老了 需要到7.0.0 版本;所以解决方法:
--------------------------
cd /opt/eda/IC618/IC618/tools/lib #找到调用的库路径
sudo rm libgcc_s.so.1 #删除,这个只有100多kib
sudo ln -s /lib/i386-linux-gnu/libgcc_s.so.1 连接本地lib上已经升级到7.0.0 的库到该路径下
---------------------------------
问题得到解决。
主要是开始我一直找不到assembler.log;其实细心就可以发现,这个文件在log里面有说明,找到路径,查看assembler.log ,里面很清楚说明了 dna_assembler: /opt/eda/IC618/IC618/tools/lib/libgcc_s.so.1: version `GCC_7.0.0' not found
--------------------------------
这样一来,问题就迎刃而解;

网友F(2023-08-17):
如果设置都没问题或者之前都能仿真,突然又不行了,可以关闭ADE L和原理图,重新打开config,点击mylib,然后保存(或者添加一些自己用到的库),保存,在重新打开ADEL,进行仿真试试

网友G(2023-12-10):
引用 网友F:
如果设置都没问题或者之前都能仿真,突然又不行了,可以关闭ADE L和原理图,重新打开config,点击mylib,然 ...

我一开始仿真ams还是正常仿真,我重新换了一个代码跑仿真,就显示 AMS UNL netlisting has failed. 这是啥原因啊

网友(2024-04-01):
引用 网友G:
我一开始仿真ams还是正常仿真,我重新换了一个代码跑仿真,就显示 AMS UNL netlisting has failed. 这是 ...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4-05-09):
引用 网友E:
被困扰了很久。这里回答以下。网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AMS 仿真INCISIVE 会调用IC61下面的库
libgcc_s.s0.1  ...

补充查看 libgcc 版本信息的命令:'gcc --version' 和 'll libg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