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运放的AC仿真AC Magnitude问题

楼主(2021-03-22):
如题,AC Magnitude是用于AC仿真的,理论上值可以随便给,但是我仿真时根据AC Magnitude的值不同,AC得到的增益dB20居然也不同!如图
第一幅图是1u的AC Magnitude,第二幅AC Magnitude=1;可以看到两个曲线是一样的,但是增益完全不同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看两个信号的增益和相位差值。你这两个增益差的确是120dB(1000,000倍)。

网友:
你这是幅值还是比值?

网友:
朋友,增益=输出/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看两个信号的增益和相位差值。你这两个增益差的确是120dB(1000,000倍)。 ...

谢谢,我把AC magnitude设置成1V就能正常测试了,不过以前这个值是能随便设的,现在还不清楚具体原因

网友(2021-06-10):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把AC magnitude设置成1V就能正常测试了,不过以前这个值是能随便设的,现在还不清楚具体原因
...

我和您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测的是增益值不是交流输入和输出幅度的比值吗,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增益会随着acm变化
另外最后acm是1V时候的增益曲线,就是这个放大器实际工作时候的放大曲线吗

网友B(2021-11-04):
你这不是增益吧,只是20lgVout,只有Vin是1V才是增益

网友(2023-12-19):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增益吧,只是20lgVout,只有Vin是1V才是增益

原来如此,感谢大佬,明白了

网友(2024-03-05):
终于明白了。我AC magnitude 设成1mV了,哭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