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grd是个什么命令,为什么c、s、m家的软件里都有这条命令

楼主(2021-03-22):
问论坛里的各位大佬一个问题,我用which看了一下lmgrd这个命令:
我发现s、c、m三家的软件都有lmgrd这条命令,不知道lmgrd这条命令什么意思,三家的有什么不同
s家的我知道,每次开机需要使用lmgrd这条命令将license挂到后台。
但是为什么c家和m家的calibre开机就不会用到这个命令,开机之后可以直接启动c家工具和calibre
这是我比较疑惑的地方,希望群里知道的大佬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都使用了第三方FLEXNet授权管理工具

网友B:
搜索flexlm就可以了,一个第三方的license管理工具
不止是这三家,altera quartus,xilinx vivado等等也都用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使用了第三方FLEXNet授权管理工具

也就是说三家的lmgrd都是一样的吗?都是出自一家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flexlm就可以了,一个第三方的license管理工具
不止是这三家,altera quartus,xilinx vivado等等也都 ...

那为什么c家和calibre不需要用lmgrd将license挂到后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c家和calibre不需要用lmgrd将license挂到后台啊

可以翻一下calibre的安装目录,看一下bin目录下边,实际上是有lmgrd的,以及其他的license manager相关的其他bin文件,是一个完整的。
不在前台敲命令,一般都是软件启动的脚本应该是自己启动了lmgrd,不用手动输入。
altera的quartus,xilinx的vivado之类的,都不用自己手动起lmgrd道理一样的。

假如你把calibre的license移走,或者清空内容,随意修改一些内容的话,软件肯定报错,昨天刚给同事解决一个license报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翻一下calibre的安装目录,看一下bin目录下边,实际上是有lmgrd的,以及其他的license manager相关的 ...

嗯嗯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好的,谢谢指导

客气,只能说很巧了,
去年底研究过这个license管理工具,想破解一下pattern格式转换工具,结果第一层flexlm的lmgrd破解成功了,生成了欺骗license,lmgrd正常工作了,但是工具本身好像还有一层保护,没找到怎么弄,然后只能作罢了。

网友:
license管理工具

网友(2021-06-27):
都用同一个工具进行license的管理,使用起来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