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8位异步SAR ADC发现有效位数是负数,比较器对于相差不大的输入Vip和Vin会判断错误,...

楼主(2021-03-22):
萌新在做一个8位单通道400MS/s SAR ADC,两个问题,一是仿真发现有效位数是负数,看了一下波形发现比较器很多时候会判断错误,但是单独仿真比较器却正确,采用的Vcmbased时序,电源电压1.2V,二是每次DAC上上升或下降的电压不是理论值(偏小),感觉可能是DAC上寄生电容太大了,得减小一下(DAC上连着控制电容开关时序的MOS管还有比较器)

网友A:
什么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工艺?

tsmcN65 nm工艺

楼主:
比较器图片,是不是比较器速度太慢了呀,初步接触,懂得还不是很多,希望前辈们不吝赐教!

楼主:
这个是波形,感觉从采样/保持出来的波形就不太好,单位电容是1f,开关已经是理想开关了,有效位数刚仿真了一下,7.53位。。。

楼主:
采样开关位数低的原因是Vxp和Vxn在比较器比较阶段一直抖动,感觉像是kickback nosie或者时钟馈通影响?问一下如何减小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比较器结构呀,我波形之前比这个还抖,后来在输入和输出之间加了一对由clkc控制的管子,减小了点回踢噪声)

网友B(2021-06-21):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波形,感觉从采样/保持出来的波形就不太好,单位电容是1f,开关已经是理想开关了,有效位数刚仿真 ...

楼主你好,能否看看你的动态性能测试的代码,我这方面看了很多帖子,说是用美信的代码,但是还是不会仿这个

楼主(2021-07-21):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能否看看你的动态性能测试的代码,我这方面看了很多帖子,说是用美信的代码,但是还是不会仿这 ...

clc;
clear;
n=10^-9;
%data=load('D:\Weplay\Time5.1\03 ProjectX\001 2020.7_NewSwitch\Cad_test1\LAYOUTEST\1.txt');
data=csvread('C:\Users\dell\Desktop\198M.csv',1,1,[1 1 1072 8]);
data1=data./1.2;
fft_num=2^10;  %% fft点数
start_fft=2; %% 起始取点位置
Dout1=data1(start_fft:start_fft+fft_num-1,;
Dout= Dout1*[128 64 32 16 8 4 2 1]';
num=length(Dout);
fs=400;
%%%%%%  FFT calculation  %%%%%%%%%%%
numpt=length(Dout);
spect=fft(Dout);
dB=20*log10(abs(spect));
maxdB=max(dB(2:numpt/2));
for k=1:length(dB)
   if dB(k)<n
       dB(k)=-n;
    else dB(k)=dB(k);
    end
end

figure;
Q=plot([0:numpt/2-1].*fs/numpt,dB(2:numpt/2+1)-maxdB,'k');%plot作图(横坐标数值,纵坐标数值)基带
grid on;   %添加网格
zoom;   %放大
% axis tight;
set(gca,'linewidth',2) %在做的图上插入坐标轴的坐标标注
set(gca,'fontsize',28,'fontname','Times New Roman');
set(Q,'linewidth',1.5);
xlabel('ANALOG INPUT FREQUENCY (MHz)','fontsize',30,'fontname','Times New Roman'); %X轴建立
ylabel('AMPLITUDE (dB)','fontsize',30,'fontname','Times New Roman'); %Y轴建立
a1=axis;
% 找出输入频率并计算功率谱
fi=find(dB(1:numpt/2)==maxdB); %找出输入信号的位置 ,maxdB是输入信号的幅值(最大)
span=0;%输入频谱范围
spectP=(abs(spect)).*(abs(spect)); % 求功率谱(幅度平方作为信号中功率的度量)spect为FFT后的结果,8192*1 的复数矩阵
Ps=sum(spectP(fi-span:fi+span)); % 输入信号功率,sun(X)求X的列之和; fi-输入信号的频率
Psum=sum(spectP(2:numpt/2)); %基带的信号总功率之和
Dout_SF=abs(dB(2:numpt/2+1)-maxdB);%基带中的放大倍数(经过处理后,距离输入信号(最大)的dB数)
Dout_SFDR_1=min(Dout_SF(1fi-2)));%输入信号频率前的最小值
Dout_SFDR_2=min(Dout_SF(fi:length(Dout_SF)));
%输入信号频率后到奈奎斯特频带边界的最小值 ;length(Dout_SF)=4096 (num/2)`
%求动态参数
fin=(fi-1)/numpt.*fs;
% fi=112(与一开始定义fin的有关),num=numpt =8192=num=2^13(FFT number)
SFDR=min(Dout_SFDR_1,Dout_SFDR_2);
%无杂散动态范围 SFDR。表现为输入信号分量与第一奈奎斯特频带(0-fs/2)内最大杂散或者噪声分量之差。
SNDR=10*log10(Ps/(Psum-Ps));%信噪声失真比 SNDR 。(Psum-Ps)表示噪声、谐波能量总和的比值
ENOB=(SNDR-1.76)/6.02;%有效位数 ENOB
text(a1(2)/5,a1(3)/5, sprintf('SFDR=%3.2fdB\nSNDR=%3.2fdB\nENOB=%3.2fbit@%3.4fMHz',...
   SFDR,SNDR,ENOB,fin),...
    'EdgeColor','black','LineWidth',2,'fontsize',32,'BackgroundColor',...
      [1 1 1],'Margin',5,'fontname','Times New Roman');

网友C(2021-12-20):
楼主您好,请问您每次DAC上上升或下降的电压不是理论值(偏小)这个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呀,解决方式是怎样的呀,最近也遇到了相同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请问您每次DAC上上升或下降的电压不是理论值(偏小)这个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呀,解决方式是怎样的 ...

控制DAC的开关不太合适,寄生电容太大,你可以先换成理想的开关试一下,然后作对比,或者换一个比较简单的开关时序降低寄生;你要是想大一些,也可以调DAC的参考电压Vref,让它适当增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DAC的开关不太合适,寄生电容太大,你可以先换成理想的开关试一下,然后作对比,或者换一个比较简单 ...

好的,谢谢

网友D(2022-03-08):
楼主你好 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 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貌似当初做毕设时候波形不稳定是因为控制电容下极板的开关设置不合理,参考C.C.L的即可,然后负数是因为在matlab里做FFT时候数字码弄反了(数字码乘的权重就错了),可以直接加个理想DAC然后用VOUT在cadence里面做FFT就行,hanning窗,3bin,应该问题就不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貌似当初做毕设时候波形不稳定是因为控制电容下极板的开关设置不合理,参考C.C.L的即可,然后负数是因为 ...

请教一下C.C.L 是哪个作者搜了一下没找到,我有点怀疑我的比较器误码是因为回踢噪声引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C.C.L 是哪个作者搜了一下没找到,我有点怀疑我的比较器误码是因为回踢噪声引起的。
...

您好,关注一下比较器每次复位是否完全,快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C.C.L 是哪个作者搜了一下没找到,我有点怀疑我的比较器误码是因为回踢噪声引起的。
...

Chun-Cheng Liu
先单独仿真比较器,看输入1/2LSB能否正确比出,然后如果是回踢的话,减小回踢试试,楼下说得也有道理,看你电容DAC是否充分建立,没有的话想办法建立,或者可以通过加redundancy来校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关注一下比较器每次复位是否完全,快速!

好的谢谢

网友:
楼主我也是刚学做这个,请问能给个联系方式交流一下吗

网友F(2023-05-08):
单通道的Vcmbased怎么做呢,我看其他文章都是差分信号,把一端设为0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通道的Vcmbased怎么做呢,我看其他文章都是差分信号,把一端设为0嘛

一端接VCM就行

网友G(2024-05-01):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还会不会回复,我想请教一下采用vcm-based开关切换的话,得出的bits量化结果是两个输入还是两个输入的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还会不会回复,我想请教一下采用vcm-based开关切换的话,得出的bits量化结果是两个输入 ...

应该是其中一个输入吧,你实在不行可以加个理想的DAC看看,又或者直接做FFI前plot一下时域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