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A的线性度如何仿真?

楼主(2021-03-22):
我想看下TIA的线性度,不过输入是电流,输出为电压,应该怎么看线性度?我只会扫描多个瞬态的波形,算不同摆幅下的增益,感觉这么做不大靠谱。

请问应该怎么仿?用hb或pss吗?

楼主:
能说下具体操作吗?输入用什么器件

网友(2021-05-11):
我一般都是按照前后级阻抗来设置port阻抗,比如前级是LNTA,输出阻抗200欧姆,我就设置port为200欧姆,其他就用PSS+PAC仿真。不过这个200欧姆也不是非常准确,因为跟混频器相数有关。具体的我也在学习当中,希望能有大佬给出深入见解!

网友(2021-10-19):
又搜到了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仿呀?顶顶顶

网友A(2021-11-27):
hb仿真仿IP3

网友(2022-05-02):
引用 网友A:
hb仿真仿IP3

hb是什么啊?

网友(2023-07-12):
做瞬态仿真,输入你感兴趣的频率的正弦波信号,用计算器调取THD函数,对VT(out)进行THD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B(2025-03-20):
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2025-07-18):
引用 网友B:
可否分享一下

tran跑完以后,打开calculator,下面special functions输入thd,signal那先点上面的vt回到tb里面选择输出点,添加到你的output里面。后面的空可以在thd那里点help,查看具体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