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nux系统中如何通过命令打开已经安装好了的软件呢?

楼主(2021-03-22):
麻烦请问一下,Linux系统中如何通过命令打开已经安装好了的软件呢?(比如打开里面的VCS软件) )4`_8862SM9]7C34H8T0JOF.png

网友A:
没明白你要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要问什么

你好,就是我想打开这个VCS软件。通过命令该怎么打开呢?(初学这个Linux系统,见笑了 )4`_8862SM9]7C34H8T0JOF.png

网友:
比如你想运行一个命令.
1.打开一个终端,就是类似windows下dos这样界面
2.输入你想要运行的命令.比如你想使用dc,就输入dc_shell
good luck

网友:
centos 可以先看看 鸟叔linux 那本书

网友:
大家都是从不知到知,不会就学,没什么的哟linux下的各个软件开启命令是不一样的,楼上各位给你的建议就很好的,找点资料看看。祝你好运~~

网友:
年轻人呀,没有玩过DOS呀~~~

网友(2023-04-06):
vim .pashrc 配置一下环境变量,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