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做PEX报fatal Error

楼主(2021-03-22):
画完版图以后,RUN PEX出现

点开logfile以后,提示的错误是
ERROR :/opt/cadence/IC617/tools/dfII/etc/cdslib/artist/funional cannot be found. Requested in /root/project/cds.lib

然后我去找了这个文件夹/opt/cadence/IC617/tools/dfII/etc/cdslib/artist/funional 这个文件夹是存在的
结果就给我整懵逼了,只好来论坛问问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相似的问题

网友A:
/opt/cadence/IC617/tools/dfII/etc/cdslib/artist/funional 权限是否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cadence/IC617/tools/dfII/etc/cdslib/artist/funional 权限是否设置正确?

我修改了下权限,改完以后的权限设置是这样的
还是报了一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cadence/IC617/tools/dfII/etc/cdslib/artist/funional 权限是否设置正确?

尴尬...functional打错了,现在可以了,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