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设计中多为上升沿采样?

楼主(2021-03-22):
在AHB协议中,仲裁器采样都是上升沿采样,只知道下降沿不行,但不知道为什么  谢谢看到的人帮忙解答  谢谢!

网友:
这个因设计习惯而已。
你如果去看spi里面,正沿采样负沿驱动,正沿驱动负沿采样。都是有的啊。

网友A:
理论上 rising transition 特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 rising transition 特性好

因为N型管比P型管打开快?

楼主:
为什么 rising transition特性好呀? 选用上升沿采样还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
理论上上升沿的transition 比较好!

网友:
猜测和PLL设计相关,很多PLL保证周期不保证占空比(50%),一些std cell的clk driver也是优化的上升沿。个人意见,等大神。

网友:
这也是我一直困惑的问题。

楼主:
我后来问了同事他们也说到占空比的事。(不知道对不对,仅供参考)
就是时钟的上升沿的时间是确定的,什么时候电平由低变高 但是设计中会遇到占空比不是50%,或者其它比例的情况,这样的话处于高电平下降的时间就是不确定的,也就是下降沿什么时候下降不确定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用下降沿采样就不能准确把握具体下降时间。

网友:
其实无论上升沿或者下降沿都是可以的,但是同事一般都建议使用上升沿设计,我觉得这个主要是设计习惯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后来问了同事他们也说到占空比的事。(不知道对不对,仅供参考)
就是时钟的上升沿的时间是确定的,什么 ...

的确因为占空比没法确定什么时候下降,但是这会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
如果使用下降沿采样 对于设计中遇到占空比变化的时钟  那么再采用下降沿采样的话该不容易确定什么时刻点应该采样(可以另外通过设计确定,但会增加设计复杂度) 倒不如直接通过上升沿采样了,因为知道确定的上升沿变化的时刻
(仅仅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
你说的是在使用下降沿之前,那个需要采样的数据是上升沿产生出来的吧?也就是你预想的设计中既使用了上升沿又使用了下降沿。

然而如果设计中全部都用的是下降沿的话,那么下降沿的时刻点应该也是确定的吧?

楼主:
下降沿是确定的  但是如果一个设计中涉及多个占空比的时钟沿时  这时候如果采用下降沿采样是不是会造成许多跨时钟域的问题,为了解决该问题又要采取一些措施或增加设计的复杂度    与其这样倒不如直接上升沿采样就可以相对省去一些麻烦(仅个人理解)

网友:
对你的解释我还是感到无法理解。因为我觉得无论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的位置,都只是一个相对的位置而已,如果你说任意占空比的时钟上升沿的位置可以确定,那么其实下降沿的位置也是可以确定的——如果一开始就以下降沿为基准的话。

至于跨时钟域的事情,无论看上升沿还是看下降沿,需要异步逻辑来处理的这种情况都无法避免,增加相应的设计复杂度也是必然的吧?

网友:
所以从这个帖子的答复来看,我还是更愿意相信有些朋友所说的一些——上升沿的transition比下降沿的更好,因为我们更需要一个更“陡峭”的跳变沿。

网友:
应该是方便吧,大家都按照这个去优化。
D触发器也是上升沿采样,否则就需要多一个反相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