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中管子阈值电压vth的确定问题!!!!大神们救!!!!

楼主(2021-03-23):
1、在设计过程中最初为了确定管子的阈值电压我扫了ids_vds曲线,肉眼观测阈值电压,但是得出的结果在设计时感觉一直不对,我觉得阈值电压我可能设计出了问题。
2、于是我去翻了代工厂给的pdk,spectre文件夹中有.lib和.mdl两个文件,.lib中调用了. mdl,然后就看到了.mdl文件中的vth0=-4.9***+dvth0_p18,但是dvth0_p18在.lib中是声明为0的(下面有截图)
3、我想问问大佬们确定器件阈值电压是通过什么方法呢,如果是自己扫描曲线该怎么确定呢?如果是翻文档那如上所说我可不可以认为这个p18的管子就是阈值电压为-4.9呢?大佬们我实在是迷茫了。。。。

网友A:
模型中vth的公式还是很复杂的,但是一般vth0的数值可以认为shivth了,后面的dvth0那个是不同corner下的变量函数。如果自己还存疑,可以自己扫id-vg曲线得到v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中vth的公式还是很复杂的,但是一般vth0的数值可以认为shivth了,后面的dvth0那个是不同corner下的变量 ...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B:
那请问一下怎么确认un、up、λ和η呢?我手上的ckt中有u0、pclm和K1的值,但是处理的结果不对,不知道是不是方法有误

网友C:
foundry定义的阈值电压和hspice op计算得到的阈值电压不太一样,存在差异。前者好多按照gmax来定义,记得hspice好像是导通电流达到1uA左右时的vgs值,但我仿真过hspice的情况,大概都在0.5-0.6uA左右,并未到1uA。

网友D:
MOS管阈值偏差挺大的,特别是温度的影响,纠结阈值具体是多少,工程应用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管阈值偏差挺大的,特别是温度的影响,纠结阈值具体是多少,工程应用意义不大 ...

那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总是要用到vth来进行下一步的计算,如果vth存在比较大的浮动范围我应该依照什么标准来设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foundry定义的阈值电压和hspice op计算得到的阈值电压不太一样,存在差异。前者好多按照gmax来定义,记得hs ...

我用的cadence没定义阈值电压是多少,自己想要个设计标准都找不到。。。

网友:
vth 不是design parameter,不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总是要用到vth来进行下一步的计算,如果vth存在比较大的浮动范围我应该依照什么标准来 ...

可以学习下gm/id设计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学习下gm/id设计法

ok新知识!!!

网友(2022-12-19):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一下怎么确认un、up、λ和η呢?我手上的ckt中有u0、pclm和K1的值,但是处理的结果不对,不知道是不 ...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需要知道BJT的VBE关于温度的表达式中的η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