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interface的clk为什么一般写在括号里?

楼主(2021-03-23):
请问下interface的clk为什么一般写在括号里?

interface AAA(input clk)
logic rstn;
logic ready;
。。。
endinterface

用到时候好像跟别的logic没啥区别呢???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吗?可以不写吗?可以写成别的吗?

网友A:
括号里可以作为参数,在例化interface的时候从外部输入,应用灵活

网友B:
这里跟 module 的定义一样,写在括号里可以与外部连接,不写再括号里,就只是内部自己的一个信号。

网友:
clock generator一般定义在tb里,实例化interface的时候传递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跟 module 的定义一样,写在括号里可以与外部连接,不写再括号里,就只是内部自己的一个信号。 ...

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括号里可以作为参数,在例化interface的时候从外部输入,应用灵活

如果写别的呢?如rstn

或者说不写在括号里被调用的时候能否被外部输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写别的呢?如rstn

或者说不写在括号里被调用的时候能否被外部输入呢?

所有信号都可以写在括号里; 不在括号里的不能从外部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信号都可以写在括号里; 不在括号里的不能从外部输入,

好的好的,多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