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iliconsmart仿真遇到SMSC-105错误

楼主(2021-03-23):
各位前辈,siliconsmart仿真时报"leakage_power() without when condition. when conditions for leakage_power() must be mutually exclusive
(CI-29)
后续也报错误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请看error后面的提示信息:ERROR: Task * (****_*_**_*_**_ACQ_1 of *****) failed ERROR: deck.lis **error** xxxxxx/xx.spf:511 defination xxxxx

报错信息里面很全,你的spf网表里面有问题(也有可能网表没问题,是你的spice model有问题,有的device的corner你没加进去)

进一步debug的方式:
前往siliconsmart的仿真路径,找到对应***_ACQ下的deck.lis文件,修改里面的格式,用hspice(或者spectre,工具按照你siliconsmart里面定义的那个)单跑一下该deck文件,就知道问题在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error后面的提示信息:ERROR: Task * (****_*_**_*_**_ACQ_1 of *****) failed ERROR: deck.lis **erro ...

谢谢啊,调试了半天,是我把corner没加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调试了半天,是我把corner没加全

请问您只改了corner问题就解决了吗?

网友(2021-06-04):
引用 网友A:
请看error后面的提示信息:ERROR: Task * (****_*_**_*_**_ACQ_1 of *****) failed ERROR: deck.lis **erro ...

感谢提醒,不过我这边的文件后缀是deck.cir,在runtime/spice/cell下的一个压缩文件里面

网友:
楼主你们的netlist 用的是DSPF, 还是spef 还是其他上面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