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FO里面的ram能用memory compile生成的吗?

楼主(2021-03-23):
我看FIFO代码里都是用的二维数组,最终应该是生成DFF,能不能用memory compile生成的ram来替代这个二维数组产生的DFF呢?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设计中,一般的,是直接例化DW库中的fifo control模块作为控制器,并连接使用memory complies生成的SRAM仿真模型作为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中,一般的,是直接例化DW库中的fifo control模块作为控制器,并连接使用memory complies生成的SRAM仿 ...

你说的DW库是指的SYNOPSYS的DESIGN WARE吗?

网友:
看大小,如果很小不如使用DFF,如果很大就可以使用双口的SRAM。如果是ASIC设计,一般需要综合考虑  面积,功耗 ,时序等等

网友:
也不是不可以。不过一般来说,如果不是特别设计,用ram存储单元搭的fifo读端口返回值比较慢(需要meet ram的读写协议),还不如直接用ram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