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为什么运放单位负反馈接法的环路增益会比ac开环增益小了很多

楼主(2021-03-23):
ac仿真增益在71DB,stb仿真单位增益负反馈的环路增益就只剩43db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去掉负载电容也是不行

运放电路图

运放电路图

网友A:
先确定你的input diff pair的DC值是不是正确 gm 在open 和 nfb 是不是都是saturation reg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你的input diff pair的DC值是不是正确 gm 在open 和 nfb 是不是都是saturation region ...

哦哦哦发现问题了,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哦发现问题了,谢谢前辈

没问题~

网友B(2021-06-03):
引用 楼主:
哦哦哦发现问题了,谢谢前辈

请问是什么问题啊,我现在同样遇到AC仿真和STB不一致的问题

网友(2021-08-03):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什么问题啊,我现在同样遇到AC仿真和STB不一致的问题

可能是因为闭环后输出端的DC值变了

网友C(2021-09-15):
直接反馈回来输入输出DC值会变,老问题了。设计的时候应该让输入输出DC电压一样。

网友:
反馈钳制输入端电压,让闭环工作点和开环工作点不一致了。

网友(2021-12-26):
引用 网友C:
直接反馈回来输入输出DC值会变,老问题了。设计的时候应该让输入输出DC电压一样。 ...

请问,那应该如何修改呢?

网友D(2022-01-29):
是让开环时的输出和输入一样后,再闭环吗?

网友E(2023-06-30):
引用 网友D:
是让开环时的输出和输入一样后,再闭环吗?

将运放接在所使用的环路中,并保证偏置点与闭环时的相同

网友(2025-03-16):
引用 网友E:
将运放接在所使用的环路中,并保证偏置点与闭环时的相同

大佬,您的意思是把输出共模电平固定到输入共模电平上吗?那双端输入单端输出的运放怎么才能将输出共模的稳定到自己想要的数值,而且不影响增益与带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