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版图lvs验证——finger=2导致lvs出错

楼主(2021-03-23):
想请教关于版图lvs验证的问题。在schematic里面finger设置为2,画版图进行lvs验证,发现layout和schematic二者的instances对不上。目前的分析是:因为在schematic里面为一个finger为2的mos管,在layout有两个栅极,故被识别为两个mos管,导致LVS对不上。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finger为2在layout肯定是对应两个栅极,你应该是layout上两个有源区分离才识别成两个器件的。根据不同的情况有不同改法:
1、最好改layout成跟电路一样;
2、如果设计可接受的话在command file的option中改成允许mos管并联合并;
3、如果command file中有专门检查finger和m的选项,如果设计可接受的话就把它关掉。

楼主:
嗯嗯,谢谢您!我的电路图和版图是这样的。有时间也可以看看我画的版图,比较low...
你能具体说一下怎么改吗?layout画的跟电路一样是什么意思呢?还有,我没找到command file...
如您能指点一下的话,万分感谢!

网友:
把这个管子删了重新调,恢复链接关系就行了

网友(2023-02-22):
所以楼主解决了 吗?

网友(2023-07-24):
您好,想问一下您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