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ing report在ICC和PT差异很大,怎么改PT的SDC文件

楼主(2021-03-23):
在PT出来报告这两个数值就不一样了
我查了sdc文件发现是对flash部分设置的set_multicycle_path 101 -hold -to---------,屏蔽了,加进去也没用,求帮助

网友A:
屏蔽是什么意思?在PT里面加入set_multicycle_path应该是会起作用的,查一查log这个命令是否执行成功了吧,例如from/to的point不存在等等error/war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是什么意思?在PT里面加入set_multicycle_path应该是会起作用的,查一查log这个命令是否执行成功了吧, ...

ICC里面报告是对的,PT里面报告没起作用,就是delay扩大了很多

网友:
set_multicycle_path 设置进去就会起作用的,看看log 设置这句话的时候 是不是报告error了

网友(2025-06-17):
后面怎么解决了,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