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分析这个启动电路

楼主(2021-03-23):
求助,解释以下这个启动电路吧

网友A:
当整个电路处在0电流状态的时候,C点为高,这时MS2开启,将MS6栅极拉低,为A点注入一股电流,将A点拉高,运放将C点拉低,从而电路脱离零点流状态。当电路完全建立之后,MS6关断退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整个电路处在0电流状态的时候,C点为高,这时MS2开启,将MS6栅极拉低,为A点注入一股电流,将A点拉高,运 ...

0时刻,c为什么为高,可以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0时刻,c为什么为高,可以解释一下吗,谢谢

我知道了,amp输出上拉,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了,amp输出上拉,应该是这样的

怎么看上拉还是下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看上拉还是下拉

你把amp电路图片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amp电路图片发出来

这样的

网友:
这个我也不懂

网友:
是不是Cc把C点拉高了

网友:
应该是Ms6的源级即电源上升的时候 由于Ms6的栅极即C点经过一个类似反向器的电路的上升的速度由于电容C以及寄生的电阻有一个RC的delay,导致Ms6的栅极上升的速度慢于源级,因此vgs会打开,电流产生。当电源稳定后,由于Ms3、Ms4、Ms5的作用导致反向器的低电压比较高,即使C点有bias,输出的电压也不会很低,打不开Ms6,将开启电路的电流去除,降低功耗。

网友:
这个电路简单分析的话有两个稳定点,一个是电路都未建立,电流为0,运放不工作,AB点电压相等,暂稳态,当有扰动时会脱离稳态;另一个是电路工作在有电流且VA=VB的状态下,此为稳态。启动时电路处在暂稳态,所以需要有一个扰动使它偏离暂稳态到达稳态,一支额外的电流就是不错的扰动。
C点为什么启动时为高,我认为是C点启动时是悬空的,不管是对电源还是对地都是高阻,所以他的电压会由于寄生电容的原因随着VDD上升而上升,稳定的电压值为寄生电容分压的VDD,而从电路来看,C点对电源的电容应该是远大于对地的电容,所以初态C点应该是高。个人拙见,不一定对,希望大佬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理解这个电路可以看作运放两端压差控制的电流源。这个电路有两个稳定点,一个是电路都未建立,电流 ...

可以参考这个论文

网友:
电容电压不会突变,当无电流状态时,C点为vdd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