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能在提高低频PSRR的同时,将主极点推离原点?

楼主(2021-03-23):
想要在1kHz下PSRR达到70dB,如何在保证低频增益不减少的情况下将A点退离远点?试着调整了以下,A点靠近1kHz时,低频增益会较小

主环路

主环路

PSRR仿真

PSRR仿真

网友:
要求这么高吗?有点搞头

网友A:
GBW不变,GB提高那么Av减小,必然的,只有提高GBW,才能实现

网友:
用Ahuja补偿试试,能将psrr的低频零点推远,和环路的主极点错开,然后你再看还需不需要推主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W不变,GB提高那么Av减小,必然的,只有提高GBW,才能实现

应该从哪里入手提高GBW?小白求解 谢谢

网友:
结构确定基本确定了极限性能。去看看HV LDO的datasheet。

网友:
这个点和GBW有关,如果你不想降低增益,只能提高GBW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从哪里入手提高GBW?小白求解 谢谢

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加功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从哪里入手提高GBW?小白求解 谢谢

结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