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ully dynamic Comparator Design

楼主(2021-03-23):
请问类似这种的比较器,有没有什么比较系统的设计方法/优化方法呢?比如传输延迟,CLK feedthrough,输入Noise/Offset等。3级Gm,每级都没有Bias,目前本人设计的时候依靠大量的仿真,按照趋势慢慢调整,Layout的时候还得再调一次,感觉费时费力,也比较难最优化。
请教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有比较好的几片文章,最早东京一篇很没名气,讲dynamic amplifier. 之后delft有个硕士论文,名字忘了,搜integrating amplifier. 看完就很简单了。一级输出电容从一开始就要预估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比较好的几片文章,最早东京一篇很没名气,讲dynamic amplifier. 之后delft有个硕士论文,名字忘了,搜in ...

dynamic amplifier那篇能否上传呢,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比较好的几片文章,最早东京一篇很没名气,讲dynamic amplifier. 之后delft有个硕士论文,名字忘了,搜in ...

或者前辈有什么好的论文能否传一下给小弟参详参详

网友B:
这种结构还好吧,没啥可调的,就输入对和尾电流注意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还好吧,没啥可调的,就输入对和尾电流注意一下就行了

就我目前遇到的问题看,延迟,Noise,还有Feedthrough,各种tradeoff可调的还是挺多的,尤其到了layout,clk做不好左右会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