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库中area的影响

楼主(2021-03-23):
数字标准单元的lib库中每个单元的area参数为0,除了影响面积的评估,还会影响什么?
求指点!!!

网友A(2023-07-06):
同问,我最近在生成模块的lib,但里面的area都是0,想知道有什么影响没。我用的是char flow,不是rechar flow,没有area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2023-08-16):
引用 网友A:
同问,我最近在生成模块的lib,但里面的area都是0,想知道有什么影响没。我用的是char flow,不是rechar flo ...

请问area=0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我也是这个问题,为什么抽出来area为0,各位大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问题,为什么抽出来area为0,各位大佬是怎么解决的?

我后来在论文里看到抽出来area的确是0,area要自己抽lef后计算了添加进去,以及cell_footprint也缺少,自己添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后来在论文里看到抽出来area的确是0,area要自己抽lef后计算了添加进去,以及cell_footprint也缺少,自 ...

确实,写了个脚本自动计算lef面积。自动替换过去就行了。软件无法自动添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写了个脚本自动计算lef面积。自动替换过去就行了。软件无法自动添加上去。
...

单纯的替换脚本还是把脚本吃到工具中一起抽lib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后来在论文里看到抽出来area的确是0,area要自己抽lef后计算了添加进去,以及cell_footprint也缺少,自 ...

哪篇论文,方便分享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纯的替换脚本还是把脚本吃到工具中一起抽lib呀?

单纯的脚本。自动计算lef的面积然后找到对应位置替换过去就可以了。软件无法直接添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篇论文,方便分享吗

有一段描述,具体脚本没有

有一段

有一段

原硕士论文: lib库内容补充.pdf (4.69 MB , 下载次数: 16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纯的脚本。自动计算lef的面积然后找到对应位置替换过去就可以了。软件无法直接添加。
...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段描述,具体脚本没有

好的好的,我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我学习一下

大佬你知道arc定义规则是什么吗?

网友(2023-10-26):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知道arc定义规则是什么吗?

不知道你想了解的是不是上面的内容,这也是在书上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