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短沟道器件初始参数的设计---讨论仿真软件的使用与电路实践

楼主(2021-03-23):
电路设计新手,会使用cadence virtuoso的基本操作,但是在确定电路拓扑之后,对于电路mos管初始参数的确定还不清楚。
想请教大侠给出一个可行性的方案,最好有可以练习的案例。或者给一个可行的方向,谢谢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电路,如果新手练习那就复旦那个两级运放设计看看。
http://bbs.eetop.cn/thread-38676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电路,如果新手练习那就复旦那个两级运放设计看看。
http://bbs.eetop.cn/thread-386760-1 ...

好的,我将下载您推荐的帖子,并进行尝试,后续我将会继续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