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ADS仿真键合线以及封装体的S参数

楼主(2021-03-23):
项目需要仿真键合线以及封装腔体的S参数,具体需要什么工具和参数?
看到这个教程需要AutoCAD先画出打线图然后导入ADS中进行仿真,请问站内大佬们有更详细的手册或者资料吗?是否需要封装腔体、PIN、PAD的材料参数?如果需要该去哪儿获得呢?

楼主(2021-06-08):
https://zhuanlan.zhihu.com/p/359233627
具体步骤整理在上面了,希望批评指正!

网友A(2021-03-23):
建两个库,分别定义芯片和封装基板的工艺参数。在基板里把芯片放进来,定义键合线的拱高这些参数,然后画键合线。ADS内置FEM的仿真器,可以直接仿真出S参数,也可以从ADS里调用EMPRO。ADS的FEM仿真器和EMPRO一样,只不过一般比同版本的EMPRO要低一个版本号。
具体在ADS的帮助文件里找Smart Mount或Nested technology

网友B:
ADS 没有办法仿真,EMPRO 才可以。很少人用这个吧?用HFSS,或CST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S 没有办法仿真,EMPRO 才可以。很少人用这个吧?用HFSS,或CST 吧

http://www.edatop.com/ads/247238.html
您好,这个链接不是用的ad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两个库,分别定义芯片和封装基板的工艺参数。在基板里把芯片放进来,定义键合线的拱高这些参数,然后画键 ...

麻烦能解释的再详细一点吗?之前没用过ADS,我在衬底文件里设置封装基板、Pin、Die、Pad的工艺参数可以吗?建两个库是做什么呢?

网友A:
ADS的帮助文档很详细,照着一步步做就可以了,因为版权的问题我就不贴上来了,你自己也找得到
Nested Technology很早就支持了,设置相对麻烦一点,功能相对更灵活
新版本的ADS(印象中是2020以后)增加了smart mount功能,对常用的封装形式支持的也不错,而且用起来相对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的帮助文档很详细,照着一步步做就可以了,因为版权的问题我就不贴上来了,你自己也找得到
Nested Techn ...

好的,十分感谢!我先找找看看!

网友C:
以往经验强调下,在结构体的高频仿真中,一般用HFSS生成3D腔体进行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往经验强调下,在结构体的高频仿真中,一般用HFSS生成3D腔体进行仿真

你好,我还在学习过程中。ADS仿真不够准确吗?

网友C:
主要是难与结构体设计相结合,这方面参考成功案例HFSS多,你可以先参考相关天线高频封装腔体设计来进行练习,在完成了二,三个封装腔体的S参数小模型后,可进一步完成你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难与结构体设计相结合,这方面参考成功案例HFSS多,你可以先参考相关天线高频封装腔体设计来进行练习 ...

好的  谢谢您! 请问能提供更详细一些的资料或者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的帮助文档很详细,照着一步步做就可以了,因为版权的问题我就不贴上来了,你自己也找得到
Nested Techn ...

请问大佬有可以用的ADS安装包吗?我下载的FEM都不能用。

网友A:
你可以安装empro,然后从ads里直接调用

楼主(2021-04-22):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安装empro,然后从ads里直接调用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的帮助文档很详细,照着一步步做就可以了,因为版权的问题我就不贴上来了,你自己也找得到
Nested Techn ...

你好,我现在仿起来了。我先找到了官方的一个demo,然后参考他进行了substrate等设置,能够仿真出来结果了。现在有以下几个问题:
1.现在仿的插入损耗大致是正常的,10G以下IL在0.8dB以下。但是隔离度好像不够,隔得挺远的两个PAD隔离度也只有30dB,感觉应该在50dB以上。请分析一下可能是哪儿有问题?

2.我看FEM的结果,发现加Port的地方会有明显大于周围的电磁信号存在?如果是bondwire感应出来的或者是die上PAD感应出来的应该越近越明显吧?为什么我加了Port就会影响电磁信号的分布呢?下图中1是灌信号的PAD,2和3都是打了键合线PAD,区别就是3的封装PAD端加了port,而2只是用键合线连接了die上PAD和封装上的PAD,但是没有加port。如果我2处对应地方也加上port,就会变成后面一张图,2处也出现了明细的电磁信号。我电磁场的知识不是特别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3.习惯用virtuoso设计电路,对ADS的schematic和layout之间关系的理解有点混乱。ADS的layout与schematic是可以独立的吗?元素对应不上也可以仿真吗?我只是在bondwire shape设置上用到了schematic,其他完全是在layout中进行的是否可以呢?

网友A:
1. 30dB隔离度个人感觉很正常。10GHz的真空波长也就30mm,mm量级的键合线相当于电小尺寸的天线了。如果电路是差分结构的,耦合会小不少;单端电路只能靠拉开距离,中间插接地或电源pad,然后将敏感的电流回路路径设置成垂直与干扰信号的电流回路路径
2. 不知道你这几幅图是电场强度还是磁场强度的图。 port本身也是负载,默认是50ohm电阻,加了port的焊盘和没有加port的焊盘肯定不一样
3. 你可以导出s参数,放进virtuoso里,用nport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30dB隔离度个人感觉很正常。10GHz的真空波长也就30mm,mm量级的键合线相当于电小尺寸的天线了。如果电路 ...

您的回复真是太好了!!!我还有一些疑问,如果你有时间希望能解答一下。
1.键合线直径25um左右,这么大也正常吗?是单端的电路。
2.这几幅图是电场强度图,我调小了阈值,为了让图显得更清楚了一些。我要想中间加一些电源地的PAD,怎么设置接地呢?直接这样连接好像没效果。我看有的说用通孔打到地,或者导入原理图中接地。请问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2.1.如果加了port会影响仿真结果,那怎么模拟实际情况呢?实际测试的时候应该只有封装PAD上会接port测试。但是ADS上为了模拟芯片产生的信号,在Die的PAD上也会加port这样不就和实际不同了?
2.2.ADS layout中的地是怎么设置的,默认是substrate中最下面的平面是地吗?
3.导入virtuoso仿真我尝试过了,是可以的。我是想知道ADS中layout和schematic的关系,两个文件中port数量对应不上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可以仿真。是不是可以理解两文件基本上是相互独立的。不像virtuoso,版图和原理图必需完全对应上才能提参做后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30dB隔离度个人感觉很正常。10GHz的真空波长也就30mm,mm量级的键合线相当于电小尺寸的天线了。如果电路 ...

方便能加您微信吗?或者留个邮箱也行。如果您不方便公开您可以加我,微信liushuyu917,邮箱syliu@sighip.com

网友(2021-11-01):
求问这个substrate参数是由封装厂家提供的吗,还是通用的呢

网友(2025-05-27):
引用 楼主:
https://zhuanlan.zhihu.com/p/359233627
具体步骤整理在上面了,希望批评指正!

我发现ads的例子里面,QFN肚子那一块,画了solid paste,下面也有via,但是没有PC3,这个您注意到了吗?为什么是这样的画法?

网友(2025-08-14):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您! 请问能提供更详细一些的资料或者链接吗?

TCAD 多用于芯片的键合线和封装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