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蓝牙扫描状态内部时钟

楼主(2021-03-23):
低功耗蓝牙芯片
内部的时钟都是由PLL产生的吗
低功耗蓝牙在待机状态时,PLL应该是不工作的吧
在扫描状态时,蓝牙内部的PLL已经工作了吗,如果此时PLL没有工作,那蓝牙的时钟是通过什么电路产生的呢
扫描时钟应该是精度比较高的吧,如果不使用PLL来让环路锁定,如何保证振荡器输出的频率是需要的频率呢,应该会随着PVT变化的吧

网友:
电路里面都不止一个osc

网友:
除了PLL还有晶振
sleep模式,ana模块都关闭,包括osc,没有clock的,数字只供电power manager
ED(energy detection) scan模式在standby后,ana和RF都是RX状态,所以PLL肯定是校准过锁定的
scan test模式,ana都关的,clk外灌的吧

网友:
scan test也应该是用内建的,外灌的测试时间会比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