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调用C函数仿真报错

楼主(2021-03-23):
SV调用C函数报错,有没有大佬能帮忙解决一下,thanks.函数接口及SV  DPI接口参数

网友A:
sv和C接口数据类型没对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v和C接口数据类型没对应吧

第一个参数应该传进去了,unsigned char*指针不可以用定宽数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参数应该传进去了,unsigned char*指针不可以用定宽数组吗

你查查对应关系呗

网友B:
猜测是动态数组的问题。pFrameIn是动态数组?C不支持动态数组的。Segementation fault跟访问非法的内存地址有关系

网友:
动态数组换成pframe[100]试试,感觉楼上说的对

楼主:
换成定宽数组依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是动态数组的问题。pFrameIn是动态数组?C不支持动态数组的。Segementation fault跟访问非法的内存地址 ...

C中的结构体可以用SV数组传递吗

网友:
好好看看绿皮书,查查对应关系,就那些

网友C:
动态数组是用SVOPENARRAYHANDLE吧?

网友:
我之前用的经验是,C函数输入用const修饰,输出通过指针。在SV端调用时用input/output指明输入输出,并做相应的类型转换即可。贴一段书上代码仅供参考:

#include <svdpi.h>
void counter7(svBitVecVal                   * out,
                     const svBitVecVal      * in,
                     const svBit               reset,
                     const svBit               load)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态数组是用SVOPENARRAYHANDLE吧?

unsigned char*对应C是bit[7: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