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康康算的对不对

楼主(2021-03-23):
(图片)

网友A:
感觉4KTr/Gm2这项不太对吧,这一项对输入的影响是不是应该是4KTr*Gm2*Rs^2 ? 然后折算到输出应该是4KTr*Gm2*Rs^2*Av^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4KTr/Gm2这项不太对吧,这一项对输入的影响是不是应该是4KTr*Gm2*Rs^2 ? 然后折算到输出应该是4KTr*Gm2 ...

我的方法是用M2的噪声电压源在输出端的结果算的,你的方法是折算到输入端的噪声乘以增益算的,我刚刚算了一下,如果增益是1/gm2Rs的话,两种方法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我图里算得的增益是1+1/gm2Rs,所以我不太确定增益算的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方法是用M2的噪声电压源在输出端的结果算的,你的方法是折算到输入端的噪声乘以增益算的,我刚刚算了 ...

从图示看,你的增益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示看,你的增益是对的

好的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