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一定频率处,滤波器相位出现了上升的一个峰,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1-03-23):
在设计双二次结构连接的四阶低通滤波器,带宽可调,在跑ac的时候plot ac gain&phase,发现滤波器相位会在一定的频率下上升?这是为什么?表明电路设计存在什么问题吗?对滤波器的性能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有一个零点,可以检查一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零点,可以检查一下电路

谢谢你的回复!指明了方向。虽然我不太会查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零点,可以检查一下电路

这个零点是左半平面零点吗?因为我看到它使相位增加了。如果不去除这个零点的话,我的这个滤波电路能用吗?因为这个零点是由于开关电容阵列MOS管的电阻引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