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21-03-23):
对单管的参数进行测试,用共源放大器结构,使用SP仿真,发现没有增益,并且S11靠近smith原图开路点,无法做匹配,请问各位大佬这是为啥丫,有没有啥匹配的方法嗷。

网友A:
建议看下LNA输入输出阻抗匹配那一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下LNA输入输出阻抗匹配那一章

哪本书嗷

网友B:
L2和L3太大了,你先改成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L2和L3太大了,你先改成0试试

换成0之后还是在右边的开路点,不知道啥问题了

网友C:
电路要分成直流和交流看,没有增益你看看管子工作在什么区,负载是不是足够大,最开始可以用理想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本书嗷

拉扎维射频微电子或者其他射频书都有阻抗匹配方式。只不过Thomas Lee与拉扎维直接讲了如何匹配LN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要分成直流和交流看,没有增益你看看管子工作在什么区,负载是不是足够大,最开始可以用理想器件 ...

我进行了DC仿真的,管子的region是2,是工作在饱和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扎维射频微电子或者其他射频书都有阻抗匹配方式。只不过Thomas Lee与拉扎维直接讲了如何匹配LNA
...

嗷嗷就是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的第三章嘛,好的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嗷嗷就是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的第三章嘛,好的谢谢啦

应该不是吧,是拉扎维射频微电子,论坛里有,Thomas Lee也有,是两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吧,是拉扎维射频微电子,论坛里有,Thomas Lee也有,是两本书

嗷嗷射频微电子的第五章嘛,谢谢啦,不过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管子的工艺问题,很难匹配,现在连个单管放大都很难调

楼主:
自己顶一下,我现在还是匹配不了,电路是按照视频教程上搭的,按道理应该是没问题的,可是连增益都没有,现在很迷,不知道是不是管子的问题。想问一下有没有啥思路可以测试到底是管子的问题还是我电路的问题嗷
PS、上面那个电路我dc仿真是工作在饱和区的

楼主:
还是没有匹配好,是因为这个是感性负载共源级放大,输入阻抗太大不好匹配的原因嘛,有没有大佬可以提供一个简单的电路我试试能不能做输入匹配的丫。找不到原因好难受丫

网友D:
源极电感负反馈LNA很好匹配啊,建议下载东南的LNA课件看下,里面有在Ads下对LNA仿真的过程,挺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源极电感负反馈LNA很好匹配啊,建议下载东南的LNA课件看下,里面有在Ads下对LNA仿真的过程,挺实用的 ...

好像是因为我用的是40nm的工艺,就很难匹配,阻抗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