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umped LC balun求教

楼主(2021-03-24):
各位大神好,最近小弟在研究lumped LC balun,我在http://analog.intgckts.com/impedance-matching/lumped-lc-balun/网站里找到了lumped LC balun的具体计算,有个地方想请教大家,如下图,就是为啥在计算一开始就能默认流经两个电容的电流是一样的?

网友A:
参考方向选取没关系吧,与参考方向相反会多出个数学上的负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方向选取没关系吧,与参考方向相反会多出个数学上的负号

不是方向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为啥流过两个电容的电流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方向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为啥流过两个电容的电流是一样的?

看看这篇文章能不能帮到你

A 2.45-GHz 0.13-um CMOS PA With Parallel Amplification.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篇文章能不能帮到你

谢谢,我先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