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看到一句话说,有的stdcell库带metal color,有的不带,这里的metal color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3-24):
求大佬解答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display文件吧,就是颜色定义设置文档

网友:
应该说的是非先进工艺相对先进工艺种的double pattern或者multiple pattern的color。较老工艺每层只需一张mask,先进工艺每层需要两张或更多mask,用不同color代表相同层中的不同mask。

网友:
3楼正解。。。7nm的M0到M2是分A,B的,比如M1A,M1B,虽然都是M1,但是在制造的时候是分两次做出来。画layout时,画出M1后要给它上色,就是定义是M1A还是M1B,然后才能run DRC,同色金属的最小间距要大于不同色金属。

网友:
metal color 就是 16nm以后的工艺 有double pattern。同一层金属需要两层mask来制造,所以分成两种col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