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vtools mvrc mvphydbgen error:unexpected token found `define

楼主(2021-03-24):
本人正在学习MVRC 流程,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1. 在跑ICC 带pg网表+UPF check的时候,lib库(比如PHY/MEMORY/等)读的是 pg.v 还是lib,还是db?
2. lib 我用ram_pg.v跑的时候,在mvphydbgen 这一步的时候,log会报:unexpected  token found `define 这个error, 是因为ram_pg.v里面确实是用到了define语法,如果用.lib的话,在mvcmp 阶段就会报语法错,想请问大家这个error怎么清除?

楼主:
补充描述一下,mvcmp 编译的是icc_pg.v 和 lib.v; mvdbgen没有报上述define问题,但是在mvphydbgen有报上述error

楼主:
还是自己来回答吧。。。如果lib有db的话,在mvcmp这步骤,直接读pg.v +upf文件,lib的信息不需要编译。同时在你的archpro.ini文件中设置db的路径和名称,在mvdbgen的时候,会自动读入指定的db信息。参考userguide里面search_path和link_library使用;另外,现在最新的low power check工具应该是vclp,看来以后还是学vclp了

网友(2022-09-08):
引用 楼主:
还是自己来回答吧。。。如果lib有db的话,在mvcmp这步骤,直接读pg.v +upf文件,lib的信息不需要编译。同时 ...

确实现在都用VCLP了
奈何实验室没装VCLP,但又不能不验证,只能用MVRC。

想请教下楼主,现在跑MVDBGEN遇到一个问题,说我在UPF中set_level_shifter的strategy is not a domain boundary port,请问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谢谢!

网友A(2023-02-16):
引用 楼主:
还是自己来回答吧。。。如果lib有db的话,在mvcmp这步骤,直接读pg.v +upf文件,lib的信息不需要编译。同时 ...

想请教下楼主,现在的mvtools集成到vcs里面了还是单独的?
我在vcs仿真时说

我确实没有单独安装过mvtools。但是有人说mvtools已经集成到vcs里了?
这种情况是需要再安装个mvtools,还是我的license有问题?

网友B(2023-06-02):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下楼主,现在的mvtools集成到vcs里面了还是单独的?
我在vcs仿真时说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A(2023-07-04):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没,
有人说是license有问题,但是我没有重装软件,也不确定是不是出错了。

网友(2023-08-12):
引用 网友A:
没,
有人说是license有问题,但是我没有重装软件,也不确定是不是出错了。
...

我看到一些帖子有说licence中需要添加MVSIM MVDBGEN等等fe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