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确定一个管子W、finger、mul,有哪些考量?

楼主(2021-03-24):
TSMC 22nm工艺设定total width 为1.2um,分为4种组合仿真:
1,W=1.2um,finger=1,mul=1;
2,  W=0.12um, finger=10, mul=1;
3,  W=0.12um, finger=1, mul=10;
4,  W=0.6um,  finger=2, mul=1。
VG,VD,VS偏置均相同。仿真所得的vth,ids均不同,如下图。

我清楚对于具体电路应该具体分析,但是现在想请教一下  通常在W/L取值时,finger,W,mul 这三者的组合有哪些考量因素在里面?
以一个基本电流镜为例,上述四种组合似乎仅在电流镜管所偏置出的栅压阈值电压不同。孰优孰劣如何区分?或者说还有哪些其他考量?

感激不尽!

total width=1.2的不同组合

total width=1.2的不同组合

网友:
新人来答一下,不对的请大佬指正。W越小,由于边缘效应的影响,有效Weff/设计Wdraw 越小。一般W选10倍最小线宽比较合适,选小了偏得比较厉害。finger和multi的区别就是寄生电阻用finger比multi小。

网友A:
理论上单管 L一定,总W不变,f或者m不管怎么调整,电器性能不会有太大变化,你这个变化太大肯定有问题
m和f对于mos在layout上是完全一样的,前仿这俩也没有差异
W一定,选m或者f值,最好是4的倍数,layout上布局最容易对称和调整,另外可以考虑offset来选较大的m或者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单管 L一定,总W不变,f或者m不管怎么调整,电器性能不会有太大变化,你这个变化太大肯定有问题
m和f ...

您好,改变W和改变finger仿真结果偏差不大。

偏差大的是改单管的w值。如 Wtotal=1.2um*1finger*1mul   和  Wtotal=0.12um*10finger*1mul 的仿真结果差别巨大
根源在于改变单管会使得vth产生较大偏差。

目前主要困惑点在于:
1,如何确定单管的w值?一般需要考率哪些因素?比如vth。(总W相同,单管w不同  造成的仿真结果差异巨大)
2,通常哪些情况下采用mul的方式要优于改finger?  目前看到的大都是直接改finger,似乎版图会更方便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单管 L一定,总W不变,f或者m不管怎么调整,电器性能不会有太大变化,你这个变化太大肯定有问题
m和f ...

仿真结果发现 改变 finger和改变mul对VTH造成的影响区别不大(total width保持不变)
而直接改W值(total width保持不变)时造成的vth影响巨大。
所以我的困惑在于:
做设计时候,W的取值(single W 而非 total width)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结果发现 改变 finger和改变mul对VTH造成的影响区别不大(total width保持不变)
而直接改W值(total ...

w对vt影响能有多大,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你可以学习下gm id设计方法,就知道怎么设计w值了

网友B:
作为电流镜使用,阈值偏差无所谓,但是m和finger会影响版图,m的意思是独立的器件有m个,finger是sd共用,版图的画法导致LOD效应,进而影响每一个device cell的vth不同,镜像失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w对vt影响能有多大,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你可以学习下gm id设计方法,就知道怎么设计w值了
...

这幅图看得挺清楚了,w=1.2u和 w=0.12u*10finger的vth差了90mV左右,算很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电流镜使用,阈值偏差无所谓,但是m和finger会影响版图,m的意思是独立的器件有m个,finger是sd共用, ...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主要的问题是 w的取值(不是total width 而 是单finger的width)

我仿真出来发现  管子单个finger的width不同总width相同时 阈值电压会有很大的偏差,感觉这会给设计带来很多的选择,所以想请问,finger width取值通常需要考虑哪些因素(防止大家理解错 再次说明是finger width  不是total width)

望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主要的问题是 w的取值(不是total width 而 是单finger的width)

是的呀,你总的total width一定,finger width不一样,那么体现在layou上就是类似与device cell数量不一样,每一个device都会有sa sb sc参数,也就是LOD效应,会导致每一个device的阈值都不一样,镜像就会失配。
举个例子:一个4um:4um的电流镜(先不管L);
如果finger width取4um,那么就是每边一个device,layout只要保证两个器件的sa,sb相等(sa和sb是等效的),sc相等,镜像就OK,根本不用管具体阈值是多少,因为两个管子阈值是一起变化的。不会影响镜像;
如果finger width取2um,那么就是每边二个device(m1,m2 和n1,n2),layout上就会有四个sa,sb,sc,必须m1和n1的LOD相互抵消,m2和n2的LOD相互抵消,(1和2是等效的),四个器件vgs一致,如果其中有一个偏了(LOD导致vth变化),其他三个的vth也有可能变化了,但是还是保持一致,那么m1+m2的电流就不等于n1+n2的电流,镜像就偏了。

网友:
TSMC在design rule里有建议电流镜的w和l尽量取较大的值,小的w影响会vth感觉还是合理的,毕竟短沟道器件的高阶效应非常多。

网友(2024-08-07):
楼主,请问解决了吗,就是finger_width 和finger相应改变,但是总W不变的情况,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呢,小弟最近很迷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