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正向设计版图新人

楼主(2021-03-24):
各位大佬,本人之前一直做反向提图工作,最近才进入一个做正向版图的公司,没有人带,有些迷茫,求大佬指路,谢谢!

网友A:
我看那些大佬比你还迷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那些大佬比你还迷茫。

不存在的吧,哈哈哈

网友B:
什么是正向。。。

网友C:
做了方向看了很多别人画的,做正向就依葫芦画瓢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正向。。。

俗气的说就是看着电路,设计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了方向看了很多别人画的,做正向就依葫芦画瓢就可以。

话虽如此,但是实际操作还是比较迷茫

网友:
正向设计需要注意的点无非就那几个,布局完整,布线空间恰到好处,差分对匹配、BJT匹配,以及电阻电容的匹配,dummy mos的添加,插指的做法,然后和电路设计工程师多做沟通就OK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多做几个就不迷茫了

网友:
先依葫芦画瓢知其然,然后再知其所以然,多去扒扒人家话的图吧,细看人家的关键器件是怎么画,布局是怎么摆的

网友:
多学习,多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