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是什么CMFB?

楼主(2021-03-24):
在文章中看到这种结构的折叠cascode OTA,请问这种类型的cmfb是什么原理,求参考文章

网友A:
这种Gain-boost运放的的辅助运放经常用。
通过输入管尾电流加入第三个输入端来调整输入管的电流,从而起到共模反馈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Gain-boost运放的的辅助运放经常用。
通过输入管尾电流加入第三个输入端来调整输入管的电流,从而起到 ...

请问这种结构在哪里能找到详细的分析呢?

网友:
因为是GAIN-BOOST用的,所以必须结合上主OP的cascode级一起才能实现功能

楼主:
这是主运放的结构,辅助运放的Vcmp和Vcmn是接一个偏置电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