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更新了,如何快速刷新layout?

楼主(2021-03-25):
当电路更新了,怎么样快速刷新layout?按connectivity-update-components And Nets,好像没有更新layout,请问是选择下列选项进行更新吗?

网友:
你这刷新是指什么意思?如果是替换器件的话,你要先把之前的器件删掉

网友:
蹲个解答

网友A:
电路刷新了之后,如果你重新generate器件,那么就要重新连接net,当然你可以通过XL反标布线,同样会快捷很多,或者使用自动布局布线去做,那样就更快捷了

网友:
等待楼主解答刷新layout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这么更新的。没变化应该是流程或者xl出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刷新了之后,如果你重新generate器件,那么就要重新连接net,当然你可以通过XL反标布线,同样会快捷很 ...

怎么通过XL反标布线?请不吝赐教哈

楼主:
就意思就是电路设计者已经改了电路,可能layout的器件尺寸或者个数发生变化,我先refresh电路,然后按照上面的图片操作,layout上没有多大变化,我还得在电路上一个个点击器件,看layout的器件的尺寸有没有变化,还有个数有没有变化特别麻烦?继续问上面的问题,有没有好的方法指导一下,各位大佬,请问什么是反标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刷新了之后,如果你重新generate器件,那么就要重新连接net,当然你可以通过XL反标布线,同样会快捷很 ...

请问什么是反标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通过XL反标布线?请不吝赐教哈

你通过XL generate出来的器件,在电路中双击某条net,layout中会自动highlight每个器件的端口,这些highlight的端口不就是需要做连接的端口么

网友:
再勾上 update layout parameters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