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神!tsmc025工艺版图DRC检查错误LAT.3N P-well pickup OD to NMOS space <=20um 怎么修改!

楼主(2021-03-25):
各位大神!tsmc025工艺版图DRC检查错误LAT.3N P-well pickup OD to NMOS space <=20um 怎么修改!

网友:
Mos管距离衬底接触不超过20um

网友:
就按照rule改啊!改到小于等于20um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解决了

网友A(2022-01-12):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解决了

哥們,,你怎麽解決的啊,,我也遇到這種問題了,不知道咋搞。。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解決辦法啊,謝謝

网友(2022-05-05):
引用 网友A:
哥們,,你怎麽解決的啊,,我也遇到這種問題了,不知道咋搞。。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解決辦法啊,謝謝
...

管子加body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