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封装完成后是否可以做efuse修调

楼主(2021-03-25):
如题,封装完成后,通过外部信号控制做efuse的修调是否可以实现?efuse采用的是poly。

网友A:
当然可以,前提是你预留了修调控制电路

网友B:
使用efuse的原因不就是为了方便封装完成后还可以trim吗?

网友:
请教,efuse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前提是你预留了修调控制电路

谢谢回复,我担心的是poly烧毁后的材料挥发会不会污染别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efuse的原因不就是为了方便封装完成后还可以trim吗?

谢谢回复,我担心的是poly烧毁后的材料挥发会不会污染别的器件

网友C:
会污染,设计时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污染,设计时要注意

多谢回复,那么该注意什么,从哪些方面考虑呢?或者有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可以分享一下么?

网友(2021-06-12):
who have these good data?

网友(2023-03-02):
具备efuse功能设计的模块,不用担心什么污染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很早年前的激光熔丝设计中才会碰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