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计算RLC谐振噪声的时候忽略L的作用?

楼主(2021-03-25):
在下图画线的式子中,我的理解是噪声源相当于一个电压噪声源和电阻串联,所以可以把输出端噪声理解成一个分压。但是这里咋把L的作用忽略了?

网友A:
利用留数定理 求围线积分,可以证明这个结果。与L无关,只跟C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留数定理 求围线积分,可以证明这个结果。与L无关,只跟C有关。

前辈,是只能用留数定理吗?电压分压这种想法是错的吗?
我先去补一下留数定理

楼主:
我想我应该懂了,这个例子里,RLC谐振回路和负阻并联,谐振tank中的R可以看成被负阻抵消了。所以这里的噪声模型得用电流噪声模型。此时的Vn^2得用In^2乘以LC并联回路构成的阻抗。但是在求总的电压噪声的过程中,得对LC并联回路的阻抗进行积分,然而这个积分不太好算,得运用二楼所说的留数定理。最后会得到一个和L无关项。
仅代表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