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uardring的y0层次的问题

楼主(2021-03-25):
       请问一下,画guardring的y0层次怎么选中删掉,y0层次有什么作用,如何让guardring不带y0层次呢。

网友:
据我所知y0是guardring安装时必带的层次,有这层才能对它进行stretch等操作。

网友:
y0不影响你布局连线   就像楼上说的   有了这个层次  方便对ring做拉伸  剪切  合并  你要是不想看到它  lsw界面把这个层次的visibility   关掉就是

网友:
这个层次不是必须的。看它不顺眼可以换成“instance”,自己去tf里面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