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振环路增益如何仿真

楼主(2021-03-25):
大家好~新手的我想向大佬们求助个问题~我在Virtuoso下搭建了如下图所示的晶体振荡器,现在想通过仿真来查看电路的环路增益和相移和频率的关系,请问下具体该如何设置?谢谢~

皮尔斯振荡器

皮尔斯振荡器

网友:
正常的AC仿真,观察32K附件的曲线变化

网友(2021-10-27):
LZ问题解决了吗?同求

网友(2021-12-10):
楼主 你最后是怎么仿真环路增益的?最近也在做做个,仿真的stb 在32.768K的时候,增益是负的。。。仿真tran,又能稳定的起振,没有衰减,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最近也在做这个环路增益的仿真,我仿真出来是负的,惆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最近也在做这个环路增益的仿真,我仿真出来是负的,惆怅 ...

那是不是仿真方法出了错?你可以参考下这个文档再试试~

eetop.cn_参考文档_Loop Stability Analysis.pdf

网友A:
非常感谢我看看 这两天去搞另一个模块的后仿去了

网友:
我仿出来也很奇怪,楼主能不能分享下你的仿真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我看看 这两天去搞另一个模块的后仿去了

我是这样仿的,仿出来曲线很奇怪,这是16M晶振。你仿的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我看看 这两天去搞另一个模块的后仿去了

楼主帮忙看下我的仿真电路图对不对,我仿出来结果很怪。图在帖子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帮忙看下我的仿真电路图对不对,我仿出来结果很怪。图在帖子里

我这几天搞别的电路后仿了,下周我仿出来结果再讨论哈

网友B:
终于明白了,是我仿真精度不够

网友A(2022-01-12):
引用 网友B:
终于明白了,是我仿真精度不够

我stb的仿真结果和你的差不多,我是32.768K的晶振,你说的仿真精度不够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stb的仿真结果和你的差不多,我是32.768K的晶振,你说的仿真精度不够是什么意思?

32k为中心扫描,step设一万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2k为中心扫描,step设一万个

也是一样的结果,是负增益  可以看一下你仿真的结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一样的结果,是负增益  可以看一下你仿真的结果吗

16M晶振

网友:
哦哦哦,两个尖峰一个大于0,一个小于0,这样的是正常的吗?我还没有想明白 ,我再想想。谢谢哈

网友C(2022-03-25):
你这晶振 有仿真gm 和 负阻嘛   反相器gm 怎么仿啊 看计算gmp+gmn  不会建模  看人做的gm和负阻 关系图  gm 根轨迹 求最优gm    怎么弄得哈

网友D(2022-05-12):
引用 网友C:
你这晶振 有仿真gm 和 负阻嘛   反相器gm 怎么仿啊 看计算gmp+gmn  不会建模  看人做的gm和负阻 关系图  gm ...

同问,负阻和gm曲线变化怎么得到的没看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问,负阻和gm曲线变化怎么得到的没看懂啊

那个曲线都是matlab 做出来的   仿真的话 可以单独仿gm 和负阻

网友E(2022-11-04):
f负阻仿真方法接一个理想电流源设置1V,去掉晶振模型,仿两端电压差,就能放出来,记得取实部。
gm则断开模型,电路两端接地,仿真电流大小。

楼主(2022-12-07):
引用 网友C:
你这晶振 有仿真gm 和 负阻嘛   反相器gm 怎么仿啊 看计算gmp+gmn  不会建模  看人做的gm和负阻 关系图  gm ...

啊据我所了解,负阻曲线是要用matlab写函数得到的,具体操作我也没有去实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f负阻仿真方法接一个理想电流源设置1V,去掉晶振模型,仿两端电压差,就能放出来,记得取实部。
gm则断开模 ...

谢谢解答!有机会我按照您说的去试一下。

网友(2024-10-31):
引用 网友D:
同问,负阻和gm曲线变化怎么得到的没看懂啊

死基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