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nt.drc仿真报错

楼主(2021-03-25):
工艺:TSMC18 rf。
设计内容:SAR ADC,报错部分电路如图所示
报错内容:之前跑drc用的是ant.drc,在画电容阵列的时候已经没有报错了,在SAR ADC顶层调用CDAC之后再跑drc出现报错,zoom to以后发现是MIM电容阵列,包括M5和M6金属同时报错,报错内容一致,如图所示,请问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呢?

报错内容

报错内容

报错电路

报错电路

网友A:
金属面积太大,连接的gate太小,会报天线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面积太大,连接的gate太小,会报天线效应

可是,电容CDAC上的MIM电容并没有和栅极相连啊,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面积太大,连接的gate太小,会报天线效应

那怎么解决呢,是不是需要在M5和M6上面加入通到poly层的通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面积太大,连接的gate太小,会报天线效应

卧槽,解决了,永远滴神!太强了,感谢感谢!!!

网友B(2025-04-23):
引用 楼主:
卧槽,解决了,永远滴神!太强了,感谢感谢!!!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加了个对地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