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Special route时,怎样设置使用M2来做power rail

楼主(2021-03-25):
由于使用的STD cell是两层金属的,请问使用innovus18 进行special route时,怎样设置使用M2或者M1+M2来做power rail?谢谢!

网友A:
special route的时候不是可以选择Top 和 Bottom的layer吗???
启动GUI界面 ,做special route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cial route的时候不是可以选择Top 和 Bottom的layer吗???
启动GUI界面 ,做special route的时候应该 ...

不行,选择Top 和 Bottom的layer,没办法实现。出来的,还是M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选择Top 和 Bottom的layer,没办法实现。出来的,还是M1。

icc有个set_preroute_drc_strategy -min -max 来限制下,不知道innouvs有没有类似的设置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sRoute  - corePinLayer 这个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sRoute  - corePinLayer 这个命令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