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偏置电流源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1-03-25):
请问大家图中红框的公式是咋推导出来的?

网友A:
这个两个电路的反馈环路增益是不一样的的,为了保持稳定,应该选用b比较好;
下面的跨导比值,根据公式,MN1、MN2的电流相等,那么gm比值应该只是根号下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两个电路的反馈环路增益是不一样的的,为了保持稳定,应该选用b比较好;
下面的跨导比值,根据公式,M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