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flash adc分压电阻取值

楼主(2021-03-25):
Flash ADC分压电阻的取值,需要考虑哪些,具体有参考公式吗?

网友A:
1. Poser consumption
2. Speed & Kickback
3. Mismatch

网友:
再有就是reference的loadin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Poser consumption
2. Speed & Kickback
3. Mismatch

谢谢您的答复。需要考虑的几个方面我都明白,电阻越小,功耗越大,但电容馈通的影响越小;那有什么具体量化的公式吗,比如给出R的上下限值。